X751LD 不能装系统 ,求助

楼主(2016-07-04):
ASUS X751LD
故障;安装系统失败
维修;试过安装 WIN7 WIN 8.1 WIN10 ,换过硬盘, 都不能安装成功, 具体见下面图片介绍 ;
      再此 求教各位同行朋友,给予指点,思路。谢谢!

附上能亮机的BIOS 。 觉得能用到··就帮忙加分 ,非常谢谢!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
内存是板载的, 另外插了 内存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注 ;单独用板载内存开机掉电; 插上另外加的内存能亮机 ,BIOS下能识别到板载内存的大小,不能成功安装系统。

网友:
屏蔽板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 ;单独用板载内存开机掉电; 插上另外加的内存能亮机 ,BIOS下能识别到板载内存的大小,不能成功安装系 ...

两种办法,,,一种是屏蔽主板的板载内存,不过好像得在板上改,另一种是加一条内存用内存检测软件查出哪个芯片损坏再更换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 ;单独用板载内存开机掉电; 插上另外加的内存能亮机 ,BIOS下能识别到板载内存的大小,不能成功安装系 ...

正解

网友:
果断屏蔽板载内存先试试  应该是板载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