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有一条五公分宽灰色

楼主(2016-07-04):
如图确定是屏或者逻辑板问题,有修过这种的没有,说说我是换主控,还是压屏,恰巧手里还有一个同一型号的碎屏,可以拆原件,现在大神支招,我该换那个。给个思路经验什么的。

网友:
在线等,有经验的师父支招

网友:
这个要压屏,一般做不了的

网友A:
这个就不是逻辑板的事了   液晶屏本身的事了

网友:
如果你能换屏驱动板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
真的可能呀压屏了,不好做啊  ,这种我直接判死刑了。有空能试试,说不定处奇迹

网友:
这个绝对是屏坏了,没意义了

网友:
要压屏  不过一般没人有

网友:
这个要压屏啊 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是逻辑板的事了   液晶屏本身的事了

总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啊  都放置好久了  要是压屏有简易的方法没有  搞搞研究 试试还有 要是压屏 应该压那一块呢

网友:
不用修了肯定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B:
就是楼上说的了,用个压屏线烙铁头烙一下屏的引出排线 不行就算了  说真的花钱给专压屏线的做一般也只能用半年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楼上说的了,用个压屏线烙铁头烙一下屏的引出排线 不行就算了  说真的花钱给专压屏线的做一般也只能用 ...

逻辑板上面的排线还是那个玻璃上的排线 那个岂不是要拆屏 ? 很麻烦的

网友:
屏坏了,没有搞头了

网友:
直接就是报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