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1502无背光

楼主(2016-07-04):
如题板号820-3476A开机有声音无背光拆机检测LED供电有5V,背光无开启EDP_BKLT_EN,来自CPU换了一张屏和排线一样强制把LED开启拉给背光开启,背光是有了就是灰屏,看了论坛好多有说CPU坏的,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坛友啊,是不是屏幕检测有问题另外请教下苹果的屏插入检测信号是哪个?附上点位和图纸请大神帮我分析下 A1502

网友:
你这都是开机不显了不是暗屏

网友:
直接上波波啊,一个一个的换麻烦的很

网友:
那为什么屏供电会有开启啊。按道理来说是识别到屏后才开启屏和背光供电的啊我这个是单单没有背光开启,我换了屏和排线应该可以排除屏和排线的故障了

网友:
开机后有没有蹦的一声啊?没有的话就是还没有亮机,你修屏这一块都修不对地方

网友:
看台快了。你这机器都有声音了,可以用示波器查EDID有没有动作,有没有读取到屏

网友A:
发出检屏信号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CPU了,

网友B:
楼主你在哪里,这个机器前几天我刚修到过

网友C:
查升压电路了没有啊,可能保险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哪里,这个机器前几天我刚修到过

厦门啊你修道了是哪的问题啊?能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升压电路了没有啊,可能保险断了

升压没问题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强拉信号过去开启背光正常电压也正常背光电压好像为37V还是40来V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出检屏信号了吗

哪个检测信号啊,我判断不出哪个是苹果的屏插入检测信号,你说的是读取EDID么?

网友:
你这个故障是暗屏 还是没显示啊,问题要确定再下手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硬盘坏了也屏暗

网友:
插上lcd量一下,lcd接口第一pin有没36v的电压没有就修它,有的话换个bios试试。这种现象经常修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弄好了今天把与门焊回去后开机MD自己又好了现在机器正常了,进水的机器太奇怪了!

网友:
楼主强拉CPU那个背光开启信号,会不会有影响,上次修到A1466无背光,测两个信号由CPU发出,因为直连的,没敢动手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