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硬解ID 出现重启问题 不充电

楼主(2016-07-04):
2台问题一样 之前都是有ID的 ,硬解后出现突然关机 自动重启,充电显示图标但是充不进去,暗屏后电流就没有了,不插线图标显示百分之78,插上线马上显示百分之70多,
尾插换了  屏幕换过,电池换过,硬盘也换过,原来有ID的硬盘也换回去 都是一样的问题了,
有没有遇到的 是哪里问题    我这2台都一样的问题了
爱思上检测不到电池使用次数  和正确容量
这个重启就像突然断电似的直接关机,等一会在自己重新启动

网友A:
按不充电思路去修,先看看你拆件的地方或背面是不是有件吹爆锡了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爆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充电思路去修,先看看你拆件的地方或背面是不是有件吹爆锡了

没有的   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A:
看看你撬硬盘掉点没有测试硬盘所有点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撬硬盘掉点没有测试硬盘所有点阻值是否正常

这些都测试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B:
看起来就像电池的问题,换电池试一下。如果不行,应该是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像电池的问题,换电池试一下。如果不行,应该是检测脚有问题。

好机器试过   不是电池问题  检测脚也都检测过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迷你1  系统版本也是9.3.2  偶尔自动重启

网友:
怀疑是系统BUG

网友:
换硬盘的时候把哪里虚了

网友:
已经解决  原来都是电池座旁边的电感碰掉了  补上OK

网友:
谢谢了,高手,,,,我自己的还没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