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aA75K V15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7-04):
      今天客户送来一片七彩虹a75k v15 上机跑44-54 ,一看就是没过内存,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接着测量,内存时钟,64  63  184  185 PIN 都正常,168复位不正常,难道是复位有问题,后来想想236脚不会没有供电吧,表笔一量果然236脚电压为0V,正常为3.3v.开始找图纸没找着,跑线路喽!怎么也跑不出来,后来想想算了,直接在旁边找个3.3V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以经是通病中的通病了   论坛以经有很多例子了

网友:
经典故障SPD断线直接电源接口飞线OK

网友:
维修中  仔细看主板

网友:
橙色线直接飞过去

网友:
SPD断了直接ATX飞个3.3V就可以搞好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不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