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烤机软件有什么用

楼主(2016-07-04):
电脑烤机软件有什么用?是不是可以检测电脑cpu,主板,显卡,内存,硬盘,电源的好坏吗?问题来了如果烤机软件能检测硬件,那比如主板坏了机都开不了,何来的烤机软件?烤机软件是用来干嘛的,现在主流的烤机软件有哪些?

网友:
拷机只是测试稳定性的

网友A:
烤机只是辅助作用   只是在能开机过系统的时候  测试一下别的故障  例如  不定时掉电  测试温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机只是辅助作用   只是在能开机过系统的时候  测试一下别的故障  例如  不定时掉电  测试温度等

我明白了,烤机软件是针对电脑很久都不出故障的,就可以通过烤机软件检测出故障

网友:
肯定没办法直接知道板子哪里坏了啊,要是有那软件的话几万块钱人家也抢着买

网友:
烤机软件是针对电脑能开机进入系统,而电脑有故障但又很久都不出故障的那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