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先五声后八声报警在线求助

楼主(2016-07-04):
拿来时候客户说自己拆出来清理过 装起来显卡温度高直接压力测试   然后就掉电开机不显示了  拆出来 看到显卡芯片上面的胶垫没有了   用风枪加热一下也不显示  加焊也一样,  重置  也是一个卵样,  但是外接会花屏   我从 料板上面换了一个好的显卡上去  内接还是不显示外接 屏幕 显示无信号,  显卡绝对是好的 换了两块了都    现在还是一样的问题  先五声在开机报警八声 屏线拔插过  屏换过      INTEL独显的 版号09909-1

网友:
BIOS小电池也有点 ,  RTC那条线路都有电压 估计不是那里的问题 ,

网友:
求助啊 !!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做肯定是做好了的

网友:
量下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板子有点略微变形了 但是症状还是一样不敢在盲目换显卡了

网友:
把屏线拔掉 不报警了 外接显示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可是客户机器是温度过高才出问题的

网友:
5声报警,我感觉要刷BIOS,可能回答的不对

网友A:
会不会独立显卡显存呢

网友B:
拔掉屏线外接正常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5声问题可暂时不管,先修成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独立显卡显存呢

显存有问题会八声报警吗  这个好像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拔掉屏线外接正常   换根屏线试试

外接出来   LOGO  是正常的 过了LOGO就花了,  黑底白色的数字都花 不知道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伍声是COMS电池。不良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出来   LOGO  是正常的 过了LOGO就花了,  黑底白色的数字都花 不知道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外接也不正常就要考虑显卡显存了

网友D:
考虑显存吧   N5010没那么难修,换显存试试

网友E:
查下显卡供电,按照通病的修法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显卡供电,按照通病的修法就是显卡

订了一块显卡 回来换上试试 我的显卡应该也是好的 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显存吧   N5010没那么难修,换显存试试

八个都干完了

网友:
都换掉了?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有一台换了显卡也不好,在线等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 ,八声报警,换新的显卡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