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a-h61m-ds2 2.2 开机重起

楼主(2016-07-04):
技嘉主板ga-h61m-ds2 2.2 开机重起。刷过bios也一样。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开机重启  测下各大电压产生了没有

网友:
估计又是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H61都是这样的  查看供电 内存到复位有没有电压

网友A:
刷bios 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能好不

Lz说了,刷过BIOS无用。

网友:
内存复位查一查

网友B(2016-08-11):
我也遇到 了,、今天,, 用风枪在IO 旁边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等一会凉了就又不行了。。查到PCI-E   A11复位只有0.14V,正常时3.3V,,对地56欧,,取下IOIT8728F,量得对地480欧,但换了一个IO再量又变回56欧了,,奇怪吧,有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吗??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 了,、今天,, 用风枪在IO 旁边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等一会凉了就又不行了。。查到PCI-E   A ...

你这个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哦
从异常电压顺着查那条支路的电容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拿下?
我也遇到一片一样的
电压都有了

网友:
技嘉开机重启的板,我这堆10多片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个和这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6-09-22):
现在我就是修这个问题,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