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D 版号K52DR 2.2 上的电感 竟然抗不起洗板水的伤害。

楼主(2016-07-04):
华硕A52D 版号K52DR 2.2    上的电感 竟然抗不起洗板水的伤害。  可能早就有这样的了,不过小白的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少见多怪)    我拿同样的洗板水 刷别的主板 电感  没任何伤害,,。。
                                                     重点忘了问了。  这电感不用换吧。对机器使用不会有影响吧?   反正我刚刚开机了 暂时都正常                                                     重点忘了问了。  这电感不用换吧。对机器使用不会有影响吧?
                                                     重点忘了问了。  这电感不用换吧。对机器使用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哈哈,洗板水的威力这么厉害?

网友A:
给用户修板子,我是从来不用洗板水的,,估计是要出售吧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洗板水这么屌,你确定是洗板水

网友:
你这个洗板水质量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用户修板子,我是从来不用洗板水的,,估计是要出售吧

是给客户修的,不是出售的,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这个洗板水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洗板水这么屌,你确定是洗板水

一直都是用这个洗板水。。  什么香港维修老  的牌子吧

网友:
洗板水有好多种的

网友:
1、氯化溶剂洗板水
2、碳氢溶剂洗板水
3、水基型洗板水
我只用酒精或者双氧水

网友:
天那水吧,对塑胶腐蚀很厉害,对金属没事,应该不用换

网友:
我平时就用香蕉水洗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给客户修的,不是出售的,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这个洗板水修板,

那如果不影响电气性能,最好不要使用它,,,这洗板水还是有毒的

网友:
电感用洗板水洗就会这样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也没洗过电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