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板号X555LD REV:3.6开机不显掉电

楼主(2016-07-04):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笔记本,开机到0.52A不显并且掉电,拆机一检查发现所以电压都瞬间都有了,发现待机3V电压有跳变,幅度不大,并且发现1.05V的电感上也有了电压,待机就发出1.05V的电吗,没弄懂?而且这个电压也是跳变的在待机是跳变的幅度比较大,从0.7-1.05V乱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呀,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程序吗,标签上是X555LB,而板上是X555LD REV:3.6

网友:
1.05V  待机不该出吧

网友:
1.05总线供电是slp3开启的,待机有肯定不正常

网友:
查看1.05芯片待机时有没开启

网友:
5楼说得对, 看看开启脚有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