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5.板号AMD.MB.13325-1 集显.开机连续三短报警,无显.

楼主(2016-07-04):
DELL14-3445.板号AMD.MB.13325-1 集显.
开机连续三短报警.放电无果.
裸板,上电电流停在0.19不动.
无CPU电压,集显电压,其它电压正常..
供电芯片RT8179C.供电开启都正常,

网友:
谁有这个供电芯片的PDF中文资枓

网友:
三声报警芯片组错误,建议换个CPU试试,思路不一定正确

网友:
上百度应该能找的到吧

网友:
供电芯片首先要排查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
过没过内存 找个假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