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500w以上的12V单路输出!对地阻值25欧正常吗!

楼主(2016-07-04):
之前没遇过这种大功率单路的输出坏的电源,所以没在意输出对地阻值!今天手上有三个单路输出的电源!因为都是坏的所以其他的也不能作为参照!520W对地阻值25欧,620W对地阻值22欧!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应该正常!因为是并联了4个肖特二极管!这管子内阻本来就几十欧!4个并联就更小了!现在的故障是输出保护!打保护灯一亮就停!问下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板子焊盘铜皮很厚焊盘又大,不好拆焊,不然我就拆下测量了!因为是模组电源,拆也麻烦!在这里问下,大家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A:
你可以拆掉12V的负载电阻再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掉12V的负载电阻再测就可以了.....

主动式的哪有负载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动式的哪有负载电阻!

应该也有,你传张图片看一看..............

网友C:
阻值算是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值算是正常,。。。

修过一个TT850W铜牌电源,12V对地阻值就是24欧,属正常的!

网友:
输出保护  就换管子吧, 应该是反相恢复的二极管击穿了, 不是大肖特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有,你传张图片看一看..............

是的 图片比较直观 文字描述不能说明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个TT850W铜牌电源,12V对地阻值就是24欧,属正常的!

一般12v 都是200多的

网友:
开关电源通常后级是要有负载的,不能完全空载,所以通常有电阻作负载,单路测对地电阻要焊下后级的滤波电容测才比较准确,大功率电源后级对地电阻不会很高,要准确判断真是要拆下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