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供电芯片5616A可用UP1565P代换

楼主(2016-07-04):
如题,今天修了一台DELL Inspiron15-3537笔记本,故障是内存无供电,经过排查之后怀疑内存供电芯片本身的问题,一看型号为5616A,较为陌生,没有备货,上论坛里查了一下没有可以代换的贴子,没办法最后找了一张华硕的料板上有一颗UP1565P电路比较相近,报着试一试的态度焊了一去,一触发还真亮机,最后测了一下内存供电1.48V;算是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16-7-5 20:26):
有下面的朋友的提醒我今天仔细的测了下内存电压,确实为1.38V,基本可以让大家放心,这俩芯片是可以放心代换的

网友A:
这机不是低电压版内存吗?1.48V小心不久干掉内存哦。

网友:
不要用不长

网友B:
不是 1。35V的内存是n压中c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不是低电压版内存吗?1.48V小心不久干掉内存哦。

同样是可以拆卸的DDR3代内存条,标准电压是1.5V,我不知道1.48V怎么就能干掉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1。35V的内存是n压中cg?

如果是集成内存我会这么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可以拆卸的DDR3代内存条,标准电压是1.5V,我不知道1.48V怎么就能干掉内存?!

可拆卸的并不一定是1.5V,新机器多数是用低电压版本内存,市面上想买1.5V版全新的内存都很难买到。内存条子上标有1.35V或带L的都是低电压,我是上过一次当烧了一条4G,当时是能用的,几天后才干掉的。
只是提个醒,并无他意,如有冒犯还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拆卸的并不一定是1.5V,新机器多数是用低电压版本内存,市面上想买1.5V版全新的内存都很难买到。内存条 ...

首先谢谢你的提醒,我还真没注意上边标的是多少V,不过说实在的3代内存条如真有此区分确实不容易被大家注意,你想同样的接口同样都能用谁又会去看是1.5V内存条还是1.35V内存条,看了内存条上标的电压还得用表去测机器的电压是多少看能不能匹配,哇,不敢想像,这样的结购设计太特么折腾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拆卸的并不一定是1.5V,新机器多数是用低电压版本内存,市面上想买1.5V版全新的内存都很难买到。内存条 ...

确实在带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