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关机充电,开机能联机不充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04):
iPad air 关机充电,开机能联机,但不充电,什么情况? 换过尾插排线,已经重焊多次,排除焊接问题
希望能提供靠谱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IC 都是通病

网友:
请问是1610A吗?

网友(2017-06-07):
IPAD充不进电 好多是主电源问题。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