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楼主(2016-07-04):
有3V没5V,待机芯片RT8206B 6脚有供电,1脚有基准电压2V 不输出10脚14脚,3脚和27脚有电压正常。不触发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第七脚电压正常吗 然后查27脚开启

网友:
你这样很难帮的了你的,先换个芯片试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说清,看不懂

网友:
这款机器的5V好像由EC来开启的?

网友:
有3v没5v看看图纸上是不是触发后才出5v的,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