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 v1.01,触发掉电,有时跑码掉,疑似通病

楼主(2016-07-04):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M4A77T v1.01主板,到手故障触发就掉电,有时跑码中掉,有时显示了掉,凭经验直觉是桥虚焊了或者BIOS问题,BIOS刷过,加焊依旧,打算换桥了,回想了一下,有时已经显示了再掉,估计桥的可能性不大了,就开始把周边822一个一个换,最后换到BIOS那个OK了,进PE进系统了也不再掉了,希望这帖子能帮到大家减少一点弯路

M4A77T v1.01.rar

亮机BIOS

网友:
华硕822就爱坏

网友A:
楼主模拟上哪去找那么多822,我的都快没得用了

网友:
感谢你分享经验 你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爱坏822排阻

网友:
华硕的822让我们有钱赚

网友:
奇怪的故障,另类的维修思路,呵呵~~

网友:
为什么822就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样修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模拟上哪去找那么多822,我的都快没得用了

十多年的维修店,料板不敢说过千,最少也有五百

网友:
楼主应该量一下坏的排阻两边的电压,然后换了排阻以后的电压.以后会比较好修.

网友B:
made为什么大家是这个品牌的板换822可以好为什么我搞了那么多张卡代码的 全版换了连不是822的 都换就是没有一张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de为什么大家是这个品牌的板换822可以好为什么我搞了那么多张卡代码的 全版换了连不是822的 都换就是没有 ...

具体得看什么问题,华硕有时也不一定是坏了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得看什么问题,华硕有时也不一定是坏了822,,

招人吗为啥qq上不回我

网友:
上次一个华硕笔电也是南桥边上一个822废了,,直接飞线4根搞定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