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一个带HDMI高清接口的车载记录仪

楼主(2016-07-04):
一个带HDMI高清接口的车载记录仪,屏幕坏了,顺便求购这个40pin 3寸960分辨率的屏幕,有拆机的便宜的最好。

网友A:
这个行车记录仪不便宜吧,还带hdni接口?

网友B:
好东西啊, 应该不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 应该不便宜的!!

一看还带hdmi就应该不便宜,一般的行车记录仪都不带这个的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1.vfrUa9&id=44132374680&ns=1&abbucket=9#detail  你把屏幕后面排线的字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1.vfrUa9&id=44132374680&ns=1&abbucket=9#detail  你 ...

这个是2.,7寸的哟,我这个是3寸的,淘宝上也找到了3寸的 不过要50块钱,我觉得贵,所以在这里有二手拆机的话便宜的搞一个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车记录仪不便宜吧,还带hdni接口?

是的啊 500多块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1.vfrUa9&id=44132374680&ns=1&abbucket=9#detail  你 ...

你发个淘宝链接是要干啥?说明一下好帮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淘宝链接是要干啥?说明一下好帮你.

我是是淘宝大概看了下差不多 你别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是淘宝大概看了下差不多 你别想多了

可是你的淘宝链接打开的是一个显示屏的链接啊并不是车载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