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改集显,简单易学

楼主(2016-07-04):
大家都知道dell 5010的显卡,北桥爱虚焊,多上两次手术台就会密西,昨天接一客户。机器是dell m5010,交流一番后留机走人,检查故障开机报八声,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上BGA,烤板半小时开始动手术,可惜手术不成功大出血(其实就是短路了),于是上淘宝查了下芯片价格还是比较有风险,、老板说这机器好像可以改集显,经客户同意后开始上xunwei上找资料,有该成功了的,只不过写的不详细,还有些该出来要花屏,红屏,、参考网上给的例子于是自己下图纸研究,首先是要把显卡芯片拔下来,在拔一颗显存下来值球焊在北桥旁,其次就看下面的图片上写的有 ,有些本来就没设计的可以忽略,只要按照上面的原件一个一个改绝对可以改 最后要感谢赵宏基同学,给我点位还有软件

网友A:
不要  发上来     点位  别人  给我的   下次  不要发了!

网友:
有的改集显直接断电感就行了,这个还比较麻烦

网友B:
刚刚收到一台M5010 可以显示 无规律黑屏 刚刚把桥干了一边测试中

网友C:
呵呵 这种机器看到就头疼   改了集显也不稳定    还会出现7声报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种机器看到就头疼   改了集显也不稳定    还会出现7声报警的

没得法才这样做的
客户不愿承担风险,我只求能管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收到一台M5010 可以显示 无规律黑屏 刚刚把桥干了一边测试中

生意好哦,这时候还接的到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得法才这样做的
客户不愿承担风险,我只求能管一个月

那样挺好  我这边所有维修机型全部三个月质保

网友:
最近在研究改集显的方法,有的直接把独显供电去掉或者把晶振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也感谢楼主的资源分享

网友:
改集显一般都会比独立赖用电   DELL 很多机器显卡老爱坏

网友:
上次也是一个戴尔,,开机8声报警不显,,加焊显卡后显了,,红屏带感叹号,,为毛

网友:
动的地方挺多   麻烦

网友:
之前改过没成功   还原都还原不了

网友:
好像比较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  发上来     点位  别人  给我的   下次  不要发了!

这个大家共享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论坛就这样的撒!!

网友:
那些排阻是相同数值还是全部换啊?

网友:
作为同学,感觉差距好大,,我*脏话*拆机都不会,也不会植球

网友:
在拔一颗显存下来值球焊在北桥旁  这句话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