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思民电源拆解 思民ZM-600HP 600w电源有铜管的电源

楼主(2016-07-04):
思民电源拆解 思民ZM600-HP 600w电源,12V最大504w输出能力。当年很贵很发烧的电源,最近发现会无故不定时的重启,就拆开看了一下,低压端的电容基本上每个都大肚子了,高压420V390UF的好像还可以。上图。

网友A:
这电源的散热很有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的散热很有特点,,,

是的啊,,当年卖1300多,就靠这个管子忽悠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当年卖1300多,就靠这个管子忽悠的吧。哈哈

看这电容,质量一般般啊。这么贵,怎么也上个红宝石啊。

网友C:
电源右侧小板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右侧小板做什么用的!

是转换电压的,具体看一下电路吧

网友:
这个电源感觉不怎么样啊 !!!

网友D:
这个电源看着比较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看着比较复杂

这个电源比较高级了,里面还带有散热器,当年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右侧小板做什么用的!

接口板 这个是半模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比较高级了,里面还带有散热器,当年好贵的

是的啊,当年卖1300的货,在现在来说不是很好,但是也不差,在当年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双管正激吧。全汉方案吧。

网友F:
按说丰宾的电容质量还不错了,怎么也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说丰宾的电容质量还不错了,怎么也鼓了。

电容使用到一定的程度了,到了使用期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说丰宾的电容质量还不错了,怎么也鼓了。

时间久了 不鼓也不行了,而且这个耐压设计的太接近零界值了,

网友:
电子产品都有寿命的,是时候维修了

网友:
台系电容,这个电源不具性价比,元器件布局做工一般,电源整体效率也不高,不然何必用热管散热了,噱头忽悠小白吧,主动PFC电源用420V的耐压,也尼玛够省了,好歹也上个450V的吧

网友G:
一看就知道忽悠小白的,主动PFC电源用420V的耐压电容,还有电感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知道忽悠小白的,主动PFC电源用420V的耐压电容,还有电感一看就明白了。

当年确实是个大忽悠,哈哈,不过比一般的电源还是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年确实是个大忽悠,哈哈,不过比一般的电源还是好很多。

人家毕竟搭载了一个散热器,比一般电源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毕竟搭载了一个散热器,比一般电源要好一点

应该是的,毕竟也是 双管正激了吧。主动PFC,。还行,反正我整机不超过200瓦,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右侧小板做什么用的!

半模组电源 模组接口板

网友H:
除了带了个铜管,其他跟现在的电源比好像没啥特别的嘛!东西换代太快!原来的笔记本还质保3年,现在好多都质保2年,不知道跟产品更迭速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了带了个铜管,其他跟现在的电源比好像没啥特别的嘛!东西换代太快!原来的笔记本还质保3年,现在好多都 ...

可能是吧 笔记本质保2年,有的到期还可以免费延保服务呢

网友:
1000多,这电源确实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