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7-04):
                                                  P8H61-m lx plus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主板 开机大概开机 1-2秒掉电 然后自动开机 如此反复。上电时测个供电 基本正常,除集显供电没有外,集显电压要跑内存后才会有,这里是正常的。   刷过 BIOS, 论坛上说 CPU电路附近的DH4 温控的有问题 会这样 。拆掉了 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也会这样 。求大神支招 告诉怎么修 ,最好说下 一般往哪些地方查  比方说 关键信号 电压 什么的。
          不知如何下手  ,修过这个问题的大神 支个招 ,修半天了 .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拔掉内存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谢谢 !拔掉内存 不报警。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 ,内存供电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直接换了

网友:
好像 修好了  不过还不确定 等我试下机  找到点位图修的。

网友A:
第103脚 电压为0.8v 换了与之相连的排阻之后是3.3v. 就可以开机了 。

网友:
请问103脚是什么信号 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03脚 电压为0.8v 换了与之相连的排阻之后是3.3v. 就可以开机了 。

又是华硕排阻的问题,一般有点位图好修点

网友:
应该又是822的问题

网友(2016-12-16):
是IO的103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说明一下103脚是什么脚啊,修好了经验贡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