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6-07-04):
这图中,四方按键是干吗用的?没见过。。。怕是电压转换开关,又没标。。怕一上电就炸!。。。有知道的吗?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外面用的内六角螺丝,刚开始没拆,后来直接用钳子拆出来了,螺丝扔了!看了一下!原来是风扇的灯开关!呵呵呵!太逗了!搞这样个开关有没有标签!哎!电源是坏的!不启动!正在找原因!

网友A:
楼主来几张电源内部图片看一看.........

网友:
没人会知道吧,你最好拆开查查它的电路结构才会知道

网友:
风扇电源指示灯开关

网友:
会不会是保险。。

网友:
我还以为是220转110

网友:
电源里面的氛围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几张电源内部图片看一看.........

是的 上图比较直观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电源后面有2个按钮,长知识了

网友:
贼船的吧,电源风扇带彩色灯并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打开彩色或关闭彩灯

网友:
那个按键是彩色灯的开关,别理他,和电源无关

网友:
海盗船的电源 要修他, 先修待机5V,一般都是这里挂。 他是独立I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