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集成显卡不显示修复一例

楼主(2016-07-04):
晚上接修到一台机器,主板是华硕M2N68-AM SE2,集显不亮屏,屏幕闪一下后就提示无信号。测行,场同步都有4.5V左右,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波,问题出来了,场同步不对,看图

,跑线后发现连到了VGA旁边的一个门电路,74HCT125D,手上正好有这个,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再跑线,发现还连到了旁边一个330的排阻上,再把330排阻换了,再试,好了

,维修完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拿出来分享一下,高手勿喷

网友A:
图没看到。这种问题行、场打值能看出来不?

网友B:
楼主高手啊,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没看到。这种问题行、场打值能看出来不?

这个板打值正常,图挂了吗? 我可以看到呀

网友C:
现在修台板都没动力了 更别说再请出示波器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啊,示波器用的好

过奖了,我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台板都没动力了 更别说再请出示波器来修了

呵呵,是的,版主,但是我报价都是70,80的,这块板收了8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的,版主,但是我报价都是70,80的,这块板收了80

这个价格是同行的吗    这价格还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是同行的吗    这价格还不错了

不是,顾客

网友E: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快

网友F:
80应该是不是同行的价把  同行你收多少一张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H:
排阻坏了 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逻辑门坏, 有的时候是潜位二极管坏。 不过N68深圳太便宜了,已经不修了

网友I:
行场一般电源测不出来效果的一般要不打值或者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快

有些问题,有示波器更直观,不会误叛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应该是不是同行的价把  同行你收多少一张

30的50,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

是的,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阻坏了 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逻辑门坏, 有的时候是潜位二极管坏。 不过N68深圳太便宜了,已经不修了

是的,这个机器是装有餐饮系统的,所以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行场一般电源测不出来效果的一般要不打值或者打波

是的,我都打了

网友:
示波器好使不

网友J:
对地址一样吗??

网友D:
好使呀,怎么,你也打算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地址一样吗??

对地值一致,打波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一直都是通病

网友:
以前不修板,所以也没去按通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使呀,怎么,你也打算入手了?

想买哦,原来的坏了撒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 我搞错了先换了个HCT08芯片,查资料感觉控制脚逻辑不对,又换成HCT125, 后面测行场阻抗低, 拆掉330电阻后正常,洗干净,更换330电阻修复

网友:
抓波形 明显是行场信号被混合调制了

网友:
N68太便宜了,都是直接换。

网友:
楼主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同行也能收30,50,我这边都是20,一天忙到晚,累死了。

网友(2016-08-03):
如果测一下门电路进来的信号,就不用换门电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