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体机C2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04):
                                    今天接到一台C200一体机 通电 待机0.01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发现外观正常 ,无进水腐蚀 。打主板对组值没有发现异常 。通电
                                     测待机 发现没有待机5v 查供电 芯片是TPS51125 测开启信号脚有 高电平 。正常 。ref 基准1.98v 正常线性3V 5v也已经出来了 。判断
                          芯片 坏了 。换了一颗 。上电 5V出来了  待机变成 0.02但还是不开机 。                           心想会不会是BIOs也有问题 。于是淘宝买了 夜歌程序
                           刷上 ,通电待机0.06,开机触发 亮了  。新手 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飘过 勿喷》刚学着 发帖 。不怎么会 。
总结:待机芯片 损坏 , BIOS程序丢失 。导致无法开机 。附上BIOS程序 。ok的 需要的就拿去。

原装BIOS 集成的

网友:
值得表扬表扬

网友:
51125这个待机芯片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一般开启等都正常话可以直接更换下芯片

网友:
这个经验分享的好

网友:
分析步骤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一体机有时BIOS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