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A75M-DS2挡E5

楼主(2016-07-04):
GA-A75M-DS2挡E5,刚开始是不过内存,报警。发现是内存槽第237脚坏,直接换了个槽,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开机声音,声卡复位3.3V,内存复位3.3V.跑码是先过96-E5-26又重复跑,再到E5不动
求助

网友:
内存槽坏了,与之相连的线路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到26是准备显示了

网友:
插个独立显卡试试呢 或者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刷个BOIS拆外设 换个IO加焊桥查看pg

网友:
搞定了,技嘉主板有双BOIS,把B-BOIS换下M-BOIS就有显示了,看来应该是主BOIS也坏了

网友:
这还是没有过内存,刷下BIOS

网友:
论坛没有GA-A75M-DS2的BOIS,我发了个贴子,把BOIS放在上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下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3981-1-1.html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槽,没有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