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15s提示后关机

楼主(2016-07-04):
今天,淘了一块华硕M3N78 SE的主板

开机后提示找不到USB,15s后关机。
华硕机子有一个通病是USB的OC#信号有问题,会出现此15S后自动关机现象。
由于没电路图用别的电路图作参考

测得
USBPWR_FNTPNL6_9           5V      正常
USB_OCP4_5#       3.3V     正常(就是此信号)
4个USB接口都是如此。
会不会是bios呢
于是到官网下载了好几个版本bios
刷完后依旧如此,维修陷入僵局。
会不是cmos没清呢,于是清cmos
还是不行。
既然提示USB问题,我又测没问题。那USB能不能用呢。
插键盘,进bios设置
发现键盘灯亮,但按键盘进不了bios设置。怀疑是USB没修好。
再仔细观察板,发现有3个扩展USB的排针。
于是测3个USB_OCP4_5#信号电压,发现

此处电压经两电阻分压后才0.6V,正常应3.3V
换两电阻,电压正常3.3V
上电

ok   ,但
这并不是结束。在次重启后

这是怎么回事!!!!!提示找不到USB,CD等设备
清除cmos,依旧如此。
维修再次僵局
难道还是bios问题,于是重刷了几个。故障一样,第一次可以,重启后故障。
完了,没思路。
静做几分钟。
对了还有几个没刷,哥怎么就放弃了。
于是惊喜了

重启后没问题,关机一段时间后也没问题   OK

网友:
USB接口  不光是后置那几个   还有前置的   楼主大意了  绕了一点点弯路

网友:
不是桥的事儿呀?

网友A:
r272 和r273的问题?是不是这2个电阻?

网友:
我有一张一样的故障,一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72 和r273的问题?是不是这2个电阻?

我没有该电路图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遇到过!当时忘了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