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集显 上电不触发

楼主(2016-07-05):
联想B460集显 上电不触发 拆机目视主板发现零件氧化腐蚀

翻过C壳背面覌看键盘与触摸板无进水痕迹,

再对照氧化位置为C壳紅圈处

放大看下

将氧化部分清洗干净,再补上焊点,跳线。

开机画面

放上备份的BIOS+EC

网友:
目视能发现的问题还是好处理的

网友:
虽然不难 但是在一次提示了目测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够细心哈。。

网友:
修得不错很精心的

网友:
恩,仔细最重要,这个是通病样

网友:
楼上说得对   这机器   就好坏这里   海绵垫不去时间长了一受潮就 好烧

网友:
待机芯片的 VIN电容腐蚀  已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海绵蓉衣服饰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哎 我 的b460外接正常 内屏灰的 不知道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