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西数硬盘

楼主(2016-07-05):
检测硬盘正常,不论是官方或是三方的工具检测都是正常,可装好系统后最多5小时死机,再开机找不到硬盘,冷半小时,又认到硬盘,但系统缺失文件。有个怪现象,用DK读取带修复十几小时后都还能识别到硬盘,只要装系统,快则半小时、慢则4、5小时硬盘就掉了,BIOS下不见。在读写状态下测硬盘温度最高39度。

网友:
主控性能不良了吧     多大的啊  500G以下的都没修头

网友:
PCB接触点不良原因,拆下PCB板把金手指触点用橡皮擦擦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以上办法还不行,有可能是数据线和电源有关!

网友:
硬盘坏了,容量太少的就别修了

网友:
这个是电路板的故障换一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
换线路板

网友:
换板子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说,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反复缺失文件估计也该完蛋了。

网友(2016-08-05):
应该有是有坏轨吧,跑一下SF

网友:
有的是WD通病引起的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