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2-板号-daed8smb8go,掉电

楼主(2016-07-05):
明基S32-板号-daed8smb8go
故障为开机电流0.3A左右掉电。明显为缺电压。
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发现PL12电感对地短路。查电路图为+1.8VSUS输出电压。

拆掉大感,发现是后级短路,查+1.8VSUS走向,发现此电压后级太多,没法一个一个排查

没办法,只能用烧机大法 ,给1.8VSUS加个3.3V电压,电流调到2A。开始烧机。
结果发现显卡上面两个电容发烫。心中一凉,心想显卡估计要挂。拆掉电容再测对地阻值,正常,还好。
上电。电流一路跳到1.2A。正常亮机。
维修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想骗点下载分

网友:
1.8V可以用3.3V烧啊?

网友:
可以用3.3V吧  它们的耐压值应该是比较高的

网友:
比较老的机器了,能用到现在真不容易

网友:
能烧出来也省了不少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