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华硕 V星 映泰 华擎 几个案例 分享 !!!~~~

楼主(2016-07-05):
昨天难得休息一天  在家里闲着没事做 大晚上 又跑去加班 来了 十多片板。
还好这些板子 都是些简单故障   修起来 也顺手。
发个贴 分享下  高手飘过!
底层是料板 还有两大箩筐
这是我的 维修间  就我一个人修板  每天看到这些东西 原来的鸡情 一点都没了...
好了 不说了 上菜吧!
运气很不错 这两天的板 基本秒杀!心情好多了!
写得比较简洁 没说太多思路。(好多图片 没正常显示...)
1》
技嘉 GA-F2A85X-D3H
故障: 复位灯闪

看到 这种黑板 做工很不错 维修激情高涨

开机 是09代码 复位灯隔一闪
CPU管子有散热片 我喜欢 抬起板 直接测背面 电感穿孔脚1V多 正常
内存 1.5V 正常
大家都知道 VDDA2.5V 不正常  容易 造成复位灯闪  这个也不例外!

VDDA 0.31V 不正常

找了个S2-00 换上去  正常跑码点亮 2.5V也出来了。(拆件害死我了 换了好多个之前拆下来的小五脚  都不行 换到最后一个才出的电压.... )

2》
杰微 X-BLUE P43-L2
故障:卡E0 不过内存

此版过年前修过  换过电容。

内存SMBCLK脚 1.55V  不正常 正常3.3V

拆掉 圈圈的 小8脚 即可!

3》
华硕 M4A77TD
故障 卡EE 不过内存

内存 236脚 SPD  没电压 正常3.3V

烧断线

直接 飞线 ATX3.3V 到SPD脚

4》
七彩虹 CF-G6-MX 2.7
故障:不过内存 报警

测量电压 基本正常  拆开CPU 看到 座子有好几跟针 弯了
把针 小心 挑正  完美亮机

细心 还是挺重要的。

5》
V星 MS-7764
故障:跑完码 不亮机

这个板 这里应该是通病 遇到过2个这样 跑完码 不显示
VGA 13 14脚 阻值 不一样

更换圈圈两个小5脚 OK

6》
技嘉 G31M-ES2L
故障:复位灯闪

测各大供电 正常 时钟正常 CPU 也时钟正常

直接干掉 4PIN 插口 旁边的COM口 亮机!

7》
华擎880GM-XXX 忘记了
故障:卡D3不过内存

又是内存236脚 SPD 无供电

这个断线 在这里

飞线 ATX3.3V 到SPD

8》
技嘉 GA-A55-S3P
故障 不复位

触发 几秒 发现 复位灯 偶尔 会灭
检测卡 时钟灯 在 不定时的闪
猜想 是时钟芯片问题 或者 SB_PWRGD问题
大概测了下 电压 正常

时钟芯片 比较脏   补焊后 能复位了
为了放心  把桥散热片 拆下 把Q63 Q64 也一起换了 负责SB_PWROK的。
复位后卡C7 不过内存
又是SMB 那3个线的问题 118脚 SMBDATA 1V多 不正常

干掉这两个小8脚 正常了

点亮 发现M-BIOS  坏
把 B-BIOS  调过去 正常点亮!

9》
映泰 G41-M7
故障:半个小时死机 USB 不能用
夏天到了  温度导致死机 明显增多
此机子 扇热硅脂 几乎一点都没有  干了
补上硅脂
测量各大供电时钟

发现CPU 时钟 有个0.6V  正常两个0.4V 左右
更换 时钟芯片665  时钟变回 0.4V (死机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引起)
USB 不能用 拆 防雷管 不行  打PS口 阻值 发现 不一致

更换 此472  220 排阻 故障解决!

10》
映泰 G41D3+
故障  不复位

测 CPU IC   EN 脚 无电压

拆掉Q28 可以直接点亮
考虑到VTT_PWRGD 也去到 CPU 好像
补回Q28 把Q27 拆掉  直连 Q27 CE两极(Q26找不到在哪里

11》
华擎 H61M-VS
故障 反复重启

测 内存 PCH  PLL  电压 都正常  VTT 和VCCSA 0V不正常

负责的RT8120B 供电正常 升压正常  开启 无电压
断开三极管 一样 更换RT8120B 一样
换了2个RT8120B 还是一样  把VTT上下 MOS管也换了
VTT 1.05V  出来了
也正常点亮了

12》
V星 MS-7699  1.0
故障:冷机第一次开机能跑码  关机再开就掉电 抽蓄
雷劈过网卡
故障现象奇葩  开机 触发 复位后 掉电   掉电很快自己就直接上电 再次掉电。
配合 小喇叭的反应 感觉就像  小车换挡 有种顿挫感  也像 人抽蓄一样
经过十来分钟的检测  发现是 VDDA 2.5V  小5脚  不输出电压 导致

图片的 就写这么多了
其实最想吐槽的就是前几天的那个 技嘉H61M-DS2 1.2
开机掉电  桥开启 管子坏 修好这个 VTT开启 又坏 Q8 Q9 修好这个 VCCSA开启又坏 Q7 Q6 修好这个 CPU 开启又坏 Q18 Q19
还有一个 故障 忘记了  NND  见过坏的 你妹的 没见过 一个板同时坏这么多地方的还有 B85等 技嘉1150 1155那些 特殊电阻 伤不起呀
B75-D3V  大板瞬间掉电 有些是IO 旁边的 MOS管坏 就PSON 的那个管子爱坏 包括H61这个管子还经常会导致 检测卡 不停闪烁
B75M-D3V 开机掉电 有+3.3V偏低的 估计桥挂的  可以 强制开机 测下ATX3.3V 技嘉B75修复率对我来说很低
有很多其他坛友也有说过各种故障引起B75掉电 哎!奇葩的B75 阴影呀。

联想的H61H2-LM3 无CPU供电  忘记风扇是转停 还是一直转 印象 比较深刻 修过一个还是那个 通病 VRMPG 的管子和电阻引起 1.7V
其实 或许是时序错误 还是 什么的 奇葩!同样这个板 1.0的 电压正常 不过内存 报警   4M BIOS  刷进去 竟然真的不行  换8M芯片 刷8M 的 正常点亮 还能正常使用  用1.1版本BIOS直接 调过去 也OK 。
联想 那个FM1的蓝色板 通病USB 的那个 IO隔壁的那个电阻  的那个板 忘记了
好多张这个板 都是换 USB后挡板  的那个小8脚 好的。这些可能很多人发过贴了。

不说了   雷雨天气 前段时间太疯狂了 雷霆之怒 打雷天  主板坏的  不触发的  复位不跑码的  跑马跑一半的   卡代码的  PCIE 复位偏低的  都可以着重 放在与雷电有关的 元件  尤其网卡,不要走太多弯路。月初雷雨天气  一天能修到8片 雷击的板  有些打得不见声色  有些打得体无完肤:L

一下子 写这么多  不检查错别字了  写错的  说错的 请指正!
分多点的 就加点吧  虽然故障比较简单。

二零一四。。 + 2 楼主不容易啊,看了仍不住给你加分

网友:
看了楼主搞 感觉 经验才是王道  芯片都不要查 直接就是拆

网友:
大白天 又审核了
图片 有些 显示不了  ....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A:
唉,楼主在那里,招徙弟么,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了,尤其是拆管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楼主在那里,招徙弟么,

我也是 边做边学   还不是什么大师傅哦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技术真好,一口气看完了此贴,貌似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杀杀杀。杀了一个晚上,又杀了几百块。。。厉害。。

网友:
S2-00都是拆料板??还是已经买了些新的?

网友:
学习之,我该怎么入门?

网友:
楼主修这些故障还是相对好修的,就是一些不稳定,和不跑吗,太恶心了

网友:
看着眼疼看似简单,满满的都是岁月留下的经验呐

网友:
LZ生意真好,一天能搞好这么多主板

网友B:
怎么人家都这么好的命   都是好好修的板   俺的华硕G41 几天了  还没修好  CPU供电8.7V   老天爷呀  你逗我玩吗
要不要那么高啊    俺就偶尔修片板   要不要一来就这么高难度的给我呀   跳水员练习都是1米  2米   3米 的递加训练    一来就给我10米的

网友:
楼主技术 不错 带学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人家都这么好的命   都是好好修的板   俺的华硕G41 几天了  还没修好  CPU供电8.7V   老天爷呀  你逗我 ...

太逗了吧 8v ????什么 概念  U 还能要吗?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要向你学习,我这里还有80片H61的没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人家都这么好的命   都是好好修的板   俺的华硕G41 几天了  还没修好  CPU供电8.7V   老天爷呀  你逗我 ...

U挂了  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网友:
樓主技術好好,謝謝分享.先收下以後用得到.

网友C:
"大家都知道 VDDA2.5V 不正常  容易 造成复位灯闪  这个也不例外!"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个问题点,可以秒杀!“更换圈圈两个小5脚 OK”请教,这是连到VGA的什么脚,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高手,希望能尽快学好技术

网友D:
大神:你第二个杰微的板,折掉的小八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的心还是比较细的 思路比较清晰 所以才能修的又快又好

网友:
楼主谈笑间 秒杀这么多,真是钦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楼主在那里,招徙弟么,

大师,你华擎的是没图纸维修吗
好厉害呀

网友:
高手呀。都是好板子…………

网友:
这个运气加功力不浅哦牛B

网友:
有经验 修板都是秒杀  佩服楼主

网友E:
请教一下  ,M-BIOS 坏  把B-BIO放M位置上  ,  那B位置悬空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修板直捣黄龙,但对我们小白看起来好吃力啊,希望日后多加点分析与图纸上去,方便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知道 VDDA2.5V 不正常  容易 造成复位灯闪  这个也不例外!"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个问题点,可以秒杀! ...

通过 这两个东西 去到桥  跟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第二个杰微的板,折掉的小八脚是干什么用的?

超频用的吧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M-BIOS 坏  把B-BIO放M位置上  ,  那B位置悬空就可以了吗

可以补回来  只用M-BIOS也可以

网友:
简直就是一顿大餐啊,好丰盛!前几个的确都是秒的,

网友F:
你那里看来真的是湿度挺大的,好多板子都是带点锈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看来真的是湿度挺大的,好多板子都是带点锈迹

是呀  你们那里 一点 锈迹都没吗  我这里 基本 都会有

网友:
台式主板杀手

网友:
这要积累多少经验,才能这高的效率!

网友:
这样修的话,成堆板不是轻松搞定吗。

网友:
看见第3张图片,我还以为你在cpu上面 煮粥呢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看了你发的帖子, 我也开始整H61复位灯一直亮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太牛啦,跪拜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学习了,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真令人佩服!!!

网友:
楼主太牛B了,技术不错,维修量也大,羡慕极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功底真好。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啊,我这边台式机很少人修,基本上都是换。。。

网友:
这个不用多说什么 必须加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的好,时序了然于胸啊

网友:
这经验 没谁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排场很大啊 现在修个台式机 1块板都不好意思发帖了

网友:
学习了  留着备用

网友:
习惯换板,主要是便宜了,还有是怕的修的有后遗症

网友:
好有耐心啊

网友:
不过好帖子,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大神啊,由衷的佩服

网友:
修板都是秒杀  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啊,这么轻车熟路啊

网友:
楼主高手向楼主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