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电脑除尘吹风机拆卸

楼主(2016-07-05):
求大神赐教,如何拆卸?

网友:
拆到2图那就不好拆了,以前的坏了一个拆 砸 摔都没拆开

网友:
这要拆电机那头的几个螺丝  不是太好拆 螺丝刀要歪着    我换过一次电机

网友:
上次我的吹风也是不行了,后来想起来是碳刷短了,然后把弹簧拧了下,又能用了,不知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没拆过,坏了就扔了

网友:
这个坏了就买一个吧

网友A:
几十块钱的事情, 买一个!!

网友:
跟你一样拆到这里进行不下去了,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的事情, 买一个!!

如果对速度,支持的芯片的数量没有要求可以买一个试试,如果有要求就别买了

网友:
撬开看看再说

网友:
硬敲的话就敲坏了,最好找到方法把它打开,

网友B:
你拆这个搞什么,又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这个搞什么,又不值钱

这就是探索精神

网友:
你竟敢抄袭我的作品,,,,,

网友C:
看着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简单的样子

就是一个电击和一个刷子组成的,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
这就是探索精神, 维修就得无所不修!

网友D:
这种吹尘哪能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吹尘哪能够力

做维修用还是可以的,我就是用的这种,清灰比较给力.大一点的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