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步sv4-A2342-p主板通电就启动,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6-07-05):
信步sv4-A2342-p主板通电单12v电就启动,如果接atx20pin 电源,不启动,但是不开机,所有供电都没有,按开机没反应,按重启,所有供电有,蜂鸣器没声音,请问是哪里问题,是南桥还是io

网友:
来个人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技嘉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线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先刷一下BIOS看看

不是技嘉的,是信步的主板   而且官网载不到bios

网友:
直接搓的针脚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知道的告诉我下吧,谢谢了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B:
没看懂 你说的什么问题~~

网友C:
某路供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你说的什么问题~~

哪里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路供电有短路

没有呢,我都测了,而且触发后每个供电都有,怎么可能短路呢

网友D:
不开机那就按不开机的思路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那就按不开机的思路来修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一会我拍下相片解说下你听,或是你方便加下我QQ吗 405156220

网友E:
還真是特別`

應該先量量基本電壓吧~

先不管12V,你應該先看看 3VBS 跟 5VBS  之類的基本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真是特別`

應該先量量基本電壓吧~

待机电压都有   然后去戳开机针脚,不开机,戳重启就开机,可是我没插内存,蜂鸣器不报警,

网友:
排除短路,就是io 开关针

网友:
你这是工控主板 把故障说清楚点,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我修工控主板的说详细点故障,也许我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