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点不亮

楼主(2016-07-05):
修了台 ASUS  K42JR  点不亮 电流跑0.98-1.2-1.35  停下来  屏幕不亮  于是接外显  重新启动 看到是花屏    大喜   显卡 虚焊了   于是拆开机   加焊显卡   屏幕亮了  一切正常   于是装起来  点了会  又不亮了  电流一开机就1.1-1.3  也不跑马   也不知道是哪问题  量了下电压 就CPU 集成显卡没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  又加焊了下显卡   还是这样  不知道修哪儿   显卡坏了   也不敢去买显卡   因为这0774007   这显卡以前买过坏的   赔钱了  不敢买了

网友A:
之前在三期黄老师好像跟我们说过把一个100的电容换成220的 好像是通病来着 (电阻也可以试着换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三期黄老师好像跟我们说过把一个100的电容换成220的 好像是通病来着 (电阻也可以试着换换看)

007显卡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7显卡上的电容???

他还以为是那有一款AMD的待机滤波  他看错了 人才啊。。真的是。。。哎。。。。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不稳定  重置下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是显卡坏了  但是现在坑爹的假芯片太多 报的起价倒可以搏一把。。。报不起 就放弃吧。。

网友:
这个卡是要取下来重做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比较麻烦点。看电流感觉有点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