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KBY3-LT V1.0 开机乱报警

楼主(2016-07-05):
今天修了台  Lenovo  KBY3-LT  V1.0的Lenovo品牌机主板  客户拿来就主板  也不知道是Lenovo 什么型号的    开机不跑马  电流就0.50  不亮   这板就一个桥   想把桥焊一下   没想到  一焊就亮了  高兴死了   收了50元钱  交给客户     客户用了半个月   又拿来了   这会点变成报警  带2个调的报警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把桥换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也有是一些东西加热了就可以亮机

网友:
这个有个通病啊,CPU上面的RTC电容啊。

网友:
桥挂了吧,这次

网友:
嘀嘀嘀 哒   是内存

网友:
我的也是报警,嘟嘟读,嘟嘟读   的报警,换一个槽插内存就可以显示,另一个内存槽就是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这个 也是这情况

网友:
有修好的没有

网友:
修好吗,我的也是乱响

网友(2016-08-11):
修好了吗?我的也是乱叫

网友:
内存槽有一个不行吧

网友(2016-09-10):
换完电容后 报警

网友:
手里同样一个板子  通病电容已被上家去掉  ,插不插内存报警声一样  两个槽子都试过了  ,刷过BIOS 加焊过cpu  内存238.236电压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