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楼主(2016-07-05):
接到一台显示器ACER  V193W 故障不插信号线正常一直能显示无信号  插上VGA线后指示灯正常屏不显示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吧   求BIOS

网友:
这是通病,论坛里找找,昨天还看到了

网友:
这个是BOIS问题我上次刷到过这个故障  刷个应该可以好 不行就点屏搞驱动板

网友:
可以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现象和三星一样,应该是固件问题了。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坏了一刷就好

网友:
不是BIOS,驱动板有两个三极管坏了 换了就好 ,我空间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