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闪光灯不工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5):
iphone6闪光灯不工作维修一例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东莞客户拿来一台iphone6,描述故障为闪光灯无法使用,在之前打开手电筒功能,发现闪光灯不亮时,客户便把机器送到华强北维修过,但华强北的维修师傅说装上一个闪光灯芯片就烧一个,检查是有一条进CPU线短路了,CPU坏掉了,没办法进行维修,便把机器退给了客户。

  【维修过程】:客户说华强北维修师傅把闪光灯芯片拆了没装,拿出主板后观察发现闪光灯芯片的焊盘已经掉了好几个点。

图1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在显微镜下检查一共掉了8个有用的点,应该是上家在处理这个芯片的时候,怕风枪过热吹爆CPU硬撬芯片所导致的。

图2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对照图纸发现掉的点有地线、LED1灯的供电、还有闪光灯芯片自主升压脚的点,本机的故障就是芯片自举升压脚掉点,这个信号处于悬空状态造成开机烧闪光灯芯片。

图3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在显微镜下补好掉点的线,并用绿油做好绝缘固化之后,装上闪光灯芯片。

图4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开机进入系统打开手电筒,正常打开LED灯,故障完美修复。

图5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图6 iphone6闪光灯掉电维修

  iphone6闪光灯不亮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63-1.html

网友:
掉点引起的故障,呵呵

网友:
悬空??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个IP6  客户吵架摔的,故障为一直搜索信号。。那个点掉得我根本不想修了。。。。哎。

网友:
这点飞的没话说了,,牛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有用的东西保存起来!

网友:
厉害 。。佩服维修手机的

网友:
掉这么多点还能修好厉害

网友:
地线要全接,不接完没闪光灯

网友:
维修还得细心,本来是自举升压的问题上家以为是CPU问题

网友:
高手啊,牛逼闪闪啊,要是能看看补好点的图就好了

网友:
哎今天一个苹果5拆基带搞掉点两个搞了好一阵子。

网友(2016-08-07):
有个小6闪光灯只能打开一次,然后在打开就不亮,然后必须扣掉电池才能在此打开一次,不知道该修哪里

网友:
楼主厉害,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飞完线的图发一张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