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75M-DS2开机内存报警

楼主(2016-07-05):
   今天接到一客户主板,是GA-A75M-DS2,开机内存报警,心想送钱的来了,重新插拔下就好了。重开机,还是报警,难道内存坏了?换了条内存,故障依旧,没办法,拆下板子,仔细一看,发现槽子有烧黑的痕迹,原来第236,237两脚烧断了。故开机内存报警。直接换内存槽,换后新的故障出现了,开机跑码挡E5不动,有开机声音,声卡复位3.3V,内存复位3.3V,不显示。先刷BOIS吧,结果在论坛上没找到这板的BOIS。GA主板都是双BOIS,应该不会两个都坏了吧,先反B-BOIS换下M-BOIS试下看看,没办法的事了,希望备份的BOIS是好的。奇迹出现,完美点亮。附GA-A75M-DS2 的BOIS.

网友:
技嘉一般直接对换主副BIOS就OK的

网友A:
你换槽子是用锡炉吗?

网友B:
这内存怎么换槽,告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存怎么换槽,告术一下

手动换 痛苦  我痛苦了几次
用锡炉非常轻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换槽子是用锡炉吗?

没有锡炉,我用热吹风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存怎么换槽,告术一下

我没有锡炉,用热吹风吹的,先拖锡,每个脚都先拖一次然后再用吹风吹,2分钟左右就可以吹下来,不能用力拔,否则针脚容易会拔出来或断裂

网友:
技嘉就这样,烦人

网友:
  坏内存槽应该不是通病吧,我走技嘉板子挺多的,这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技术 刚刚的   槽子 也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锡炉,我用热吹风吹的

风枪可以换槽子???还是内存槽子???牛逼

网友:
风枪吹得话如何拔内存槽出来??由于跨度太大了。整条同时拔出来感觉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