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5 插拔电源死机

楼主(2016-07-05):
E545单用电池有时候开机黑屏,插电源正常开机但一拔电源瞬间死机,插电池电源一起进系统后拔掉电源后有时黑屏有时死机

网友:
这个简单。我平时也是这样修的。呵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是想说1.1v的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没讲讲维修过程,细节啊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可以收藏着,真心不错

网友:
要是能再说清楚些更好

网友:
这是AMD平台的机器吧

网友:
又一个转换电压问题,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是个什么意思。重新做系统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之前好像也遇到过 不过问题不是一个地方

网友:
遇到一台同故障的,更换U2300解决!!!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3-08):
一线解决问题也省的换件了

网友:
如果楼主能详细点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