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无信号,通用里面的调制解调器都有参数,其它都有参数就是没信号

楼主(2016-07-05):
5S无信号,通用里面的调制解调器都有参数,其它都有参数就是没信号,请高手帮一下,怎么样飞假天线试,还有后面步骤怎么搞,谢谢

网友:
5S无信号,通用里面的调制解调器都有参数,其它都有参数就是没信号,应该是接信问题,但又不知道5S是哪个是接收,在设置里的运营商里手动设置没有找到中国移动和联通这几个,请高手帮一下,怎么样飞假天线试,还有后面步骤怎么搞,谢谢

网友:
迅维手机系统里面有照着就可以了。

网友:
顺着信号线一步一步飞呗,,对着图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