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二修机,,绕弯维修~~~

楼主(2016-07-05):
今天收到一台苹果A1278的苹果笔记本是同行拿过来的,,拿到机器因为没有打螺丝直接把板子取出来,打了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没有发现短路,直接上可调,,

待机电流0.02感觉以前的机器应该正常的吧。

然后触发,,触发之后电流0.25

电流卡在0.25明显不对,肯定还有电没有出来。

测试各大电感电压,3/5V电感测得3.3出来了5V没有出来,因为苹果笔记本大多是触发之后5V才出来的所以3/5V电感正常的,
再次触发之后测得内存电压,和1.05电压已经出来,唯独CPU电压为0。。找到了问题了,就修CPU电压。
找到图纸首先查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测得VIN VDD PVCC等都是正常的。。当测到44脚VR ON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然后查询IMVP_VR_ON

到此发现是从I/O发出来的,,难道是I/O的问题,,??因为此I/O是BGA封装的所以没有着急动,在看看上电时序吧,,

发现此开启信号之前I/O要收到一个ALL PWRGOOD发现这个信号没有发到I/O。继续查了p5v3v3/mcpcoreso/cputtso/p5v lt s3/这几个PG发现都没有,肯定是其中一个PG出现问题,导致都没有~
查了前面几个PG都没问题等查到CPUTTSO这个PG的时候。。。

当查到L7620电感的时候,,。。。。。给个图就明白了,,

纳尼,,,怎么只剩个焊盘了,,,找了个料板上的电感换上去了,,在看了下周围的有没有缺件的焊盘,,,发现还有个焊盘缺件就是上图右上角电感下面那个焊盘少了个电容,,找了个电容安上去,,通电,,,屏幕显示了,,,

到此以为修好了,,开开心心的装机,,,结果悲剧了,,,

遇见个怪问题,,(当只插一根内存,不插其他设备的时候开机正常,插上其他设备或2跟内存的时候,开机就掉电)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下午。。。。。查来查去都查不到问题,,郁闷了一下午,,
最后,,,,,大家猜猜是啥问题?????

这个问题留个悬念,,反正后面弄好了,,,

开心了。。。。还以为是捡死鱼了,,,,
但是。。。。。。。。。。。。
第二天早上来尼玛又出问题了。。。。
电源接口那个灯不亮了。。灯不亮代表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于是查了下适配器检测电路图纸,,

最后发现适配器检测由I/O来完成,,果断吹了下。。。结果适配器检测正常,,,
看来I/O还是有问题,,一修哥动了I/O周围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最终还是出动BGA更换I/O。。现在测试一天 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新手维修大神勿喷,,,请大家多给点分,,,,附上此机器的图纸和点位,,有需要的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xMDk4MHxjOWM1ZjZiOTk4NzYyYzFlMTE0ZGM1NzI3ZTMwMzNlOXwxNzcwMDI1NzY5&request=yes&_f=.zip A1278,

网友:
这是捡到啦····但这个待机高了··苹果待机没这么高

网友:
修的飘亮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是原来的芯片不稳定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苹果机可以多挣点啊

网友:
中。 没毛病。没瑕疵。

网友:
这个问题留个悬念,,反正后面弄好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
个人感觉还是你没处理好

网友:
一修哥看来对苹果时序不是很了解

网友:
掉电的毛病是因为用的可调转接苹果的头子,,原来的线加上苹果头子那根线一起接的结果导致线太长,,电流带不起,,,掉电~~~~~~~~

网友:
回复又不会怀孕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电路太难看了

网友:
我刚还在猜想掉电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苹果不用原装适配器很多问题的

网友:
苹果笔记本修的少,羡慕楼主有苹果修

网友:
掉電原因不說還想要分,想多了吧

网友:
楼主可以的,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