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6-07-05):
测各大供电均正常 无复位信号 查CPU风扇插座左边的Q3 修过好几块了 Q3旁边的R10 一端1V另一端0v  这种情况更换Q3一般都可以解决供电正常无复位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块试试

网友:
明天去店里试试  是1.1的版本吗?

网友:
去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三极管是起什么用的

网友:
VRMPWRGD 这个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