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LG E2060TT开机后频繁黑屏,闪烁

楼主(2016-07-05):
故障:LG E2060TT开机后频繁黑屏,闪烁。黑屏1-2秒又正常显示,再过半分钟后又黑屏,偶尔还有开关板失灵的情况,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包括开关机键。客户说在家用的时候屏幕还会缩小成一半,只有左半边有图像,右边是黑的。求高手帮忙诊断,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5-5-20 14:11):
m.ximalaya.com/sound/855749798/?964=zX
m.ximalaya.com/sound/855749797/?712=DN
m.ximalaya.com/sound/855749793/?655=Sj
m.ximalaya.com/sound...

网友:
用套件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   或者拔掉开关再试

网友A:
谢谢指导,拨掉开关板试了半小时,还没有出现故障,可能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一下 按理由应该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拨掉开关板试了半小时,还没有出现故障,可能就是它的问题了

你这个明显是开关板的问题,肯定是开关漏电了

网友:
应当是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
开关版有按键漏电,不一定是开关按键。

网友A:
不是开关板的问题,拨掉开关板后还是黑屏。只好刷MCU试试,结果提示刷写失败,拆下芯片从其它料板上找了一个再刷,显示器通电测试2小时左右没再黑屏、闪烁,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关板的问题,拨掉开关板后还是黑屏。只好刷MCU试试,结果提示刷写失败,拆下芯片从其它料板上找了一 ...

程序呢?能不能给上传一下

网友:
这机器主控跟MCU都是通病。

网友:
之前总听到笔记本要刷bios,原来液晶显示器刷程序的也不少

网友:
拔了开关正常就是开关漏电

网友:
用通用板排除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板,电容问题

网友:
上传MCU吧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