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上次那个烧硬盘的电路板,可以用250G的替代吗?

楼主(2016-07-05):
原来那个是500G的希捷,现在找到一块250G的硬盘电路板也是希捷的,可以用250G的替换500G吗?我担心应该不能!

网友:
第二张图是500G的,电源针脚明显在第三,四脚有烧黑

网友:
BIOS 换过去即可

网友:
哪一个是BIOS,可以指一下出来吗在图上?

网友:
换BIOS 才能用。

网友A:
多谢指出来,一会吹了它出来换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再上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出来,一会吹了它出来换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再上来说!

哥哥你BIOS都不认识吗。。。换上去盘体没问题的话是可以用的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这样换过去  容量会不会减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换过去  容量会不会减少呢

你肯定会减少,而不是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会减少,而不是增加?

没准还变成1T的了呢

网友:
板号必须一样     把坏的BIOS换到好的上面去

网友:
硬盘上焊上一个转接口多好啊,还用换板!

网友:
板都不一样你是想嫁接么?

网友:
如果直接换上去估计是不行的吧

网友:
电路板对电路板的板号然后对换好原来的bios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了

网友:
果然要找同型号的

网友C:
修好了吗,期待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期待更新

正在用MHDD检测

网友:
版号一样 倒BIOS就可以用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学习了。

网友:
要板号一样,bios移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是,直接换同板号的就可以了,已经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