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有公共点无待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7-05):
不多废话 直接请上主角 x220  客户说不开机了  插可调电源待机没有 但是电流限流灯闪下红灯  告诉客户主板有短路 要拆机测 费用大约xx钱 同意后拆机(话说这机器挺好拆 但是这个绝缘贴纸真tm难撕) 测公共点19v正常 找了半天35v电感 终于看到 l26 无电压 对地阻值15左右 l27对地正常  烧鸡下 摸到cpu发烫 测量cpu上电容有一组也是15欧左右

测cpu供电电感l29 对地也是15 到这知道了应该是5v供电通过cpu供电芯片装换cpu供电出问题了 去掉这个玻璃供电芯片

测5v正常了   但是这个玻璃的芯片不太好换 以前定了好几个 风箱一吹就坏了   而且现在没有新的 拆旧的还得植球   但是客户等着没办法 就找个料板拆下来  用烙铁带锡拖一下 把主板上的焊点用烙铁也拖上点锡 直接用风箱先把主板吹锡化了 再放上这个芯片 稍微能推动了 就好了  开机正常

来个亮机图 (幸亏烧鸡大发时调的电压只有1v左右要不就把cpu烧坏了)

网友:
这个玻璃管  确实不好换~

网友A:
楼主  判断问题怎么这么快

网友:
觉得玻璃芯片换不难,主要还是买的次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判断问题怎么这么快

以前修公共点短路 得来的经验 公共点对地不是0的话就看公共点对地和哪个电感对地阻值一样 就说明这个电感的上管击穿 原理一样

网友:
玻璃管  确实不好换

网友:
哈哈哈哈 我也遇到过 这个玻璃供电芯片 太脆弱了 我也是不用直球的 直接旧板子上拆下来 然后跟你一样的换上去 就OK了 根本不用直球。。。。

网友:
CPU供电的这个芯片 如果坏了 容易让人产生是CPU坏了的错觉。。。。

网友:
cpu 供电短路了

网友:
没换过 很难换吗

网友:
这种晶体很难换。。

网友:
用风枪吹化,把芯片放上去,楼主对位有那么准吗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玻璃管可以这么换

网友B:
是CPU供电短路 导致把5V对地也拉低了???
还有你这个晶体管 怎么换的 没看明白 拆旧的 也没值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供电短路 导致把5V对地也拉低了???
还有你这个晶体管 怎么换的 没看明白 拆旧的 也没值珠???

拆旧的不植球  用烙铁拖上点锡 直接风箱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供电短路 导致把5V对地也拉低了???
还有你这个晶体管 怎么换的 没看明白 拆旧的 也没值珠???

主板也是 别用吸锡线 用烙铁沾满锡 均匀拖一遍 直接吹上就行了

网友:
还没换过这种芯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种芯片没有换过,不会换。今天算见识了,楼主技术一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