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账号异地登录

楼主(2016-07-05):
今天早上登录迅维账号,右下角安全提示异地登录,咋回事?是系统维护还是账号被盗了?

网友A:
经常碰到 可以使网络异常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碰到 可以使网络异常导致的~

我是第一次遇到,官方也不给个解释。网络异常不太可能吧?

网友B:
楼主,发现账号异常,及时更改新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账号异常,及时更改新的密码。

我已经碰到过好多次异地登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账号异常,及时更改新的密码。

我都是QQ登录,都不知道密码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我常碰到,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QQ登录,都不知道密码

可以联系管理员QQ76393498帮您解答。

网友:
提示异常可以换下密码

有时候换电脑 换网络登录会提示异常的

网友:
我的也是,我都是把他忽略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账号异常,及时更改新的密码。

这个提醒不靠谱,我都是在一个地登,

网友:
如果用的不是电信,它就会这样,因为移动联通这样的ip会全国到处跑的,不用管它就是了

网友:
论坛只能根据你的IP判断。
你的IP变动问题,请咨询当地网络运营商。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提示,只不过是我换了台电脑登录而已,怎么就会提示登录地址异常呢?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不止我一个遇到

网友:
网站是基于访问IP给出的提示:

1、当地互联网服务商有IP发生变动。
2、通过代理上网。
3、有一定的误报几率。
4、我们网站使用网络加速,有可能造成这个提示。

不管如何,如提示,就修改密码,最好密码设置好之后,设置的比较复杂,然后绑定Q 登录。
使用Q登录还是比较安全的。 不输入密码,就不容易泄露。

网友D:
正常。我天天遇到。都习惯了,不放心你就改密码

网友:
宽带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我天天遇到。都习惯了,不放心你就改密码

我无所谓了,盗了也没什么。

网友:
我的也是   今天把密码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