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50 花屏 奇葩问题

楼主(2016-07-05):
主板集成显卡,没进系统前正常,进系统就这样,待机再唤醒就好了。 谁修过这种机器,传授下经验吧,谢谢

最新进展: 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插上电源就没事,电池肯定是有问题,现在拿个好电池在测试。谢谢大家屁用都没有的答案。 如果机器好了就上图。

网友:
有人没 !!!!急

网友:
你拆开机器看看先

yi8384 -2

网友:
你这个参考价值最高。

网友:
大兄弟,别跑。拆完了,然后呢?

网友A:
不用拆开机,这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开机,这不是硬件故障!

你这个参考答案比那个更好。细细说来

网友B:
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了。。。

你在逗我。

网友:
那你换过屏幕试过没有呢 ??反正我觉得很像屏幕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 要不了几分钟吧。。你换了试下再说吧  14寸的屏 随手都有的吧?

网友C:
驱动问题把,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问题把,换个系统试试

试过。屏蔽了集显驱动就好了。CPU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