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K87 版号 820-2877-b 电池不充电求指教下。。

楼主(2016-07-05):
充电芯片是ISL6259工作条件都正常,用设配器能正常开机,接口灯是绿色的,接上电池进系统可以看到识别到电池,提示不充电,精密电阻都测量过了没问题。

网友:
ISL6259的17,18脚都有16V电压

网友:
IO 的检测信号有电压吗?

网友A:
把电池拿掉,插适配器看能否开机。如果不能的话换q7080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拿掉,插适配器看能否开机。如果不能的话换q7080和ec

就算接上电池也能开机,进系统里面识别到电池了·就是提示不充电

网友:
找个这个供电芯片的PDF应该就能搞定吧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吗 要是换了看下 FB反馈问题

网友:
尝试更换电池。。测量scl sda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压都对 换EC试试

网友:
换EC试试带程序的

网友(2016-08-09):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对的··换了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