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用了什么还原写零都没用

楼主(2016-07-05):
手上一块硬盘不知道用了什么鬼还原, 往硬盘拷贝东西 重启后就没了, 用diskgen 格式化分区删除分区 全没用, 用DM 写零 全没用, 重启就还原状,

用MHDD 扫描正常 , 不过有 hpa 状态,  用 Nhpa 命令删除后 断电重启重新加载依然 有Hpa状态 ,

用过小哨兵还原卸载 没用,  系统里面查找不出什么相关的还原信息和程序

这样的硬盘要怎么搞?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呀,清mb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呀,清mbr试试

希捷 160G, 不管用

网友A:
那不是还原软件造成的,是盘只读了,扔了吧

网友:
也想了解情况,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还原软件造成的,是盘只读了,扔了吧

是盘成了只读了吗?  没救了?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盘成了只读了吗?  没救了? 报废了?

遇到过你说的这样的,同样的st,跑完sf后,只读了,开sf都没用,只能扔掉了,mhdd扫描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但写入的数据一重启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