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BOOK PRO A1502 开机无显

楼主(2016-07-05):
接到客户一台A1502机器,开机上电无显示,拆机无明显人为痕迹,测屏接口发现无LED供电, 断电测阻值发现其对地短路,拔掉屏线主板接口端正常,拆屏线发现屏线和屏接口处轻微腐蚀,屏线损坏,定了屏线,下载图纸,找主板屏LED供电电路,后级短路导致主板LED供电损坏,维修中

网友:
期待下文  这机器拆屏换屏线也是不好操作的

网友:
屏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