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黑屏 开机偶尔能亮 但是进系统过后 有时会黑掉

楼主(2016-07-05):
A1369  黑屏   开机偶尔能亮 但是进系统过后  有时会黑掉     有时开机无任何显示 大小写灯能亮   显卡加热过 还是一样 求思路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在黑屏时电流是否有什么变化没有?无法判断黑屏是掉电引起的还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可以测量一下在黑屏状态下,屏升压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三声报警的热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在黑屏时电流是否有什么变化没有?无法判断黑屏是掉电引起的还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可以测量一 ...

黑屏 不是点不亮   而是 机器能点亮  屏幕黑的  背光也不亮    测了下  38V 的开启没有 但是飞了个3V 过去  38V 有了    屏幕供电也有了  还是 黑屏 怀疑 屏线 里面 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加焊是焊不动的,要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