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6 不加电

楼主(2016-07-05):
dell 14-3446 不加电
1.待机电压0.022 按开关
2.拆机后发现CPU电源IC 831H 烧出了一个小洞
3.于是就发了芯片   芯片到货后换了  但是故障依旧是不加电
4.测试bios 1脚有电压 但没有波形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8脚有电压) 如图dell
和EC和cpu相连
5.这个cpu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测量cpu输出电感数值是001
cpu在上边所以001  我认为可能不是短路
求个思路

网友:
查查 场馆坏了吗    没有坏的话cpu短路  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
想要啊 没有分了

网友:
烧CPU供电,估计还有其它地方短路引起,查下CPU供电上下管和周边元器件

网友:
cpu供电那块